主板点不亮,但短接可以强行开机

楼主(2012-06-01):
主板点不亮,但短接可以强行开机本人是新手,请高手指点迷津哈

网友(点评):
查开机电路。。。

网友:
楼主说明白点,短接开关还是别的?

绿线问题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一个.短接电源的绿色发现ADL1087滚烫.是不是他的问题啊求教了哦各位.菜鸟

补充内容 (2012-6-2 17:12):
停不得的哦.烫手.火一般烫.用了一个1117他奶奶的还是不触发.无赖之下难得修了叫可互换了块梅姐的板板90.板子他拿走了

网友:
拆了看看!手能在芯片上停三秒吗?
1087没有坏,是3.3vsb吧看看阻值,,应该是网卡坏了
注意,烫手的芯片一般95%是有问题的芯片。换之。

网友:
开关=》off/on触针=》io=》电源5v

网友:
测下有没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开机电路出了问题吧    这种情况下 看是否有短路的问题

网友:
我看你的待机有,看下是不是CPU哪儿短路了,或者是北桥的哪儿有问题。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菜鸟

网友:
CPU短路了,怎么能强开呢?触发电路的问题。

网友A:
我也有个板子,开关不通电,但是在电源那短接就通电,但是不亮,送到别人那修,说是修不了啊

严格来说没有修不了的板,只是好修与不好修之分。

网友A:
我的也是,一样的情况,有高手指教吗,在电源那用镊子绿线和黑线,主板通电,风扇转,但就是不亮也不跑码

你这属不开机问题,先这开机问题,再修其它问题。有各种测试卡吗,如果插到各槽上测各种电压,报上来帮你分析。

网友:
我也有一张同这样的问题,就是开了二三分钟网卡芯片就好热了

网友:
你查一下CPU个内存供电有没有短路,cpu场管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看你的检测卡,应该是强行开机后正常跑码了,那就是触发电路问题

网友:
专业一点,这就叫强行开机    别什么短接

网友:
跟我的一样,开机电路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板子,开关不通电,但是在电源那短接就通电,但是不亮,送到别人那修,说是修不了啊

我们这就一个主板测试卡,没有各种卡,所以,我也给不了具体的数据

网友B:
这是华硕的478老主板,现在还有人用这板子吗

网友(点评):
370的我昨天都修了两台,像478的多了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华硕的478老主板,现在还有人用这板子吗

370的我昨天都修了两台,像478的多了去了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2.0

网友: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2
因为有些主板带ISAC巢···必须用得着···
370的还有人修,用它做什么呀,老慢了吧,这边早就没人用了,478和910的板基本上没人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华硕的478老主板,现在还有人用这板子吗

朋友  我很欣赏你上面 那就话 严格来说没有修不了的板,只是好修与不好修之分
   留个联系方式   我以后好请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一样的情况,有高手指教吗,在电源那用镊子绿线和黑线,主板通电,风扇转,但就是不亮也不跑码

有触发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