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 这个 液晶屏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2-06-01):
求助 谁知道 这个 液晶屏是什么型号的?是  在移动dvd上用的

网友:
你DVD什么型号的,在淘宝上一搜不就有了

网友:
把尺寸和借口发给卖家,卖家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13.3LED,屏号:B133EW03  N133I6-L01  N133I6-L03  LTN133AT11 这些都可以用。

网友:
买驱动板电源板屏线刷机板自己改装一下

网友:
好像是叫黄金斜接口..前几天我才刚换了一张

网友:
应该是这个吧!不太确定!

网友:
这种就是假苹果上网本山的超薄led屏,13,3寸的。直接网上收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