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F14T3W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06-01):
插上电源   电源灯亮屏不亮   拆开没发现异常  这机器从来没修到过不知从何入手

网友(点评):
和其他机器意一样弄,,难道换个品牌的显示器就不会弄了??

网友A:
量一下电压,,能不能测一下灯管,,和其他显示器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电压,,能不能测一下灯管,,和其他显示器有区别吗??

我试试.。。。

网友:
先检查电源板输出的12V和5V及外接灯管测试高压正常与否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

网友:
查供电12v   5v是否正常,查背光开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