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进水不开机,没三五伏。

楼主(2012-06-01):
今天接到客服一台G475客服说售后的人说是主板进水了,售后的说修一下要一千多,你这里多少钱,我说了个500,它说你修嘛,马上我就拆开看了一下IO和三五伏电压那里都进水才导致不开机的吧,立马就把客服打发走了,叫他明天来拿,就用万用表量了下,19V到了三五伏芯片,怎么就是没有3V   5V乐想不通,就换了一下51125A,问题还是一样,看到他IO也进水了,把IO换掉问题还是一样,没折了放一边吧,就上来发个帖子,看看有没有那位高人,碰到过这种问题,麻烦提供下,谢谢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下外观有没掉焊盘 和线路腐蚀断了的

网友:
你瞅瞅51125的3V5V线性出了没,EC可有线性电压,触发开机脚可以跳变,刷BIOS。。。

网友:
你查查3V5V的型号给没给,开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够不够,有没有触发。等等!新手要多测测

网友:
貌似 你说的不详细。。。。

网友:
晕 查35V待机条件呗 你这问题问的。。。。

网友:
是的 问的太不专业了
同意

网友:
查3V、5V开启条件!后面有没有开路和短路!

网友:
下个图纸按时序查,其实很简单的。上来就猛擦擦,

网友:
系统供电IC工作条件呢?

网友:
先测量3V  5V电感的对地电阻是不是很小(短路)!另外51125A的13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进水的机子   不过还好没断线  也是没3  5V  有19V供电  我开始换了个MAX1999   居然是坏的  又换了个开机了   你看看是不是你那个芯片是坏的哦  查芯片工作条件  3 5ON PG  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上周修到一个G470的机器,也是进水,位置好像跟楼主的一样,前后换了桥芯片,EC芯片,网卡芯片和两个MOS管,五六个贴片小元件,还有两处断线;
想说楼主的机器如果跟我修的这个机器难度相当会不会知难而退、或者感叹500人民币不好赚啊?

网友:
你是什么时候入行的,连怎么测量你都不知道

网友:
先查3,5伏工作条件,先把3.5伏修出来啊

网友:
外观   和IC的 条件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能有什么经验可言,进的地方也不一样

网友:
你先测VIN有没有啊。然后才看3V,5V,但有的主板待机是没有3V,5V,的。

网友:
妈的运气真差,前面换了俩个三五伏芯片都是坏的,现在换了个三五伏芯片,有待机也有三五伏了,嘿嘿,马上就去拿开关,汗,还是不行,看在钱的份上,在继续检查罗,咦,被我看到了南北集尘桥,也进水了,就吧它从做了一遍,按下开关,嘿嘿,可以开机了,装上CPU内存条,插上屏量机了,嘿嘿还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修机一定要有耐心啊。

网友:
嘿嘿,是有点难赚,但是还是赚到手了

网友:
先拆出主板,用洗板水清洗一下发霉的地方,然后放烤箱烤2个小时再看看有没有掉零件补上,再加焊一下腐蚀的地方,上电测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