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的常用工具

楼主(2012-06-01):
那位大侠,能告诉我,都需要什么工具呢啊

宇光 -4 请发到正确栏目

网友:
改锥N把+恒温烙铁+热风焊台+BGA+料板若干+吸锡器+诊断卡N张
万用表1个+示波器1个+编程器1个+测试电脑一台+各种低端的 型号全的廉价cpu一套+假负载(可选填)+打阻卡N个+防静电镊子等就不一一列举  师傅一个 徒弟若干

网友:
这年头要找好师付好徒弟应该比学技术还难,不然论坛也不会这么火了
基本全了

网友:
求师傅一名,

网友(点评):
肯出多少钱^_^

网友:
专业维修的话也是要不少工具,例如测试,假负载等等

网友:
还有测试硬盘,屏线,屏,都准备一点

网友:
2楼说的比较 全

网友:
烧钱,买不起。

网友:
对啊!2楼说的全啊!

网友:
除了工具外,最好去二手市场买回来一些旧主板,可以拆些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