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DA风抢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2-06-01):
我的KADA风抢前几天突然罢工了,问题就是,打开风枪的开关,风枪的出口处风很小(有一点点风,风是烫的,电热丝发红),在关掉风枪的开关,风就大了,出来的风是冷的,也不知道哪里坏了,上个图,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看看。测测。场馆什么的,或者下份电路图研究去

网友:
自己坐下,继续在线等

网友:
昨天找了一天的电路图,也没有找到,哎

网友:
医不能自救....

网友:
风量控制开关坏了,气泵应该不会有漏气哦。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检测电子元件,特别是那个电阻丝

网友:
我的是温度不够,不懂什么情况

网友:
没研究过,我这还有个坏得,有时间也弄下

网友:
重点去测整流二极管,找同型号的换了.

网友:
你这个风和加热是两个开关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还是没有解决,哎

网友:
还修啥,买个质量好的,你那个牌子的不咋地

网友:
淘宝买个板子换上 25元

网友: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user_number_id=576762433&tracelog=wdpda_jrdp&wwn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