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和焊锡质量对焊接影响大吗?

楼主(2012-06-01):
看视频上别人焊接都很轻松,我自己焊接时,温度低了,焊锡不化,再加温度,烙铁头就开始变黑。对照视频我的操作也没什么不同啊。是因为烙铁和焊锡的问题吗?各位说说自己的经验啊。

网友(点评):
烙铁本身不是最重要的,一般有50W功率足够,烙铁头才是关键!

网友:
多练啊,用完烙铁后要加点锡,下次好用!

网友:
肯定有关了,不然也不会有价格差异

网友:
材质不同呀。

网友:
有着绝对的关系

网友:
我觉得跟这没有什么关系,我用的都有是20元都不到的,一样是这样用,就是新买来的时候要用锡来焊10几分钟

网友:
我都分不清那种好。。。

网友:
焊台\烙铁头\焊膏\锡丝\个人焊接技术.....都有关系的.

网友:
当你烙铁的头变黑时  你应该把烙铁的头部位置 放到湿软的海绵上擦拭   下次用的时候就没问题了

网友:
关系是有的 但经验也很重要,注意烙铁头的养护。

网友A:
经验最要紧,其次是焊锡的好坏

网友:
呵呵、我也是新手 我焊东西的时候 要是焊多脚的芯片 网上刷点油 就很好把锡 弄下来。

网友B:
只要变黑,我怎么擦,黑的部分都擦不掉,然后下次使用,黑的部分会越来越多,最后就不挂锡了,杯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最要紧,其次是焊锡的好坏

我也觉得和焊锡有关系,我的焊锡,烙铁碰到烙铁时,会四处飞溅,是好还是不好呢?

网友:
焊接技术有关系、

网友:
还是温度不够的关系。

网友:
建议 买个黄花的435内热烙铁 买卷云南锡业股份的锡丝 买点松香线练习手工焊接吧  熟练了 在用焊台

网友:
都有关系,用好点工具可以弥补下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变黑,我怎么擦,黑的部分都擦不掉,然后下次使用,黑的部分会越来越多,最后就不挂锡了,杯具啊。

你不会用烙铁去焊木头去了把   如果觉得实在用不好   就买个可调温的    那个用起来 会舒服点

网友:
人品 问题,呵呵,保护好烙铁头

网友:
刚学的时候曾经用恒温烙铁加9块钱一卷的焊锡丝(绝配不?)结果焊锡丝到了烙铁上好久都不融,勉强融掉了跟香灰一样,搞的我一度以为是新买的烙铁不好用...

网友:
就是要买好点的,要不焊接会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