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系统进PE就死机黑屏

楼主(2012-06-01):
478主板之前故障显示颜色不对偏色,不进系统,做了北桥后颜色正常,但还是不进系统,一进就黑屏死机,内存换过,cpu只有一个所以没换  路过的高手指点下 会不会是cpu引起的呢

网友:
有可能是CPU不支持,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硬盘和电源?

网友:
硬盘都没插  PE系统都进不了 cpu也换过了

网友:
问题我已经解决,cpu座用板水洗洗就ok了

网友(2013-11-14):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奇怪滴,学习了!

网友:
CPU底座脏了,也会引起这个问题啊

网友:
灰尘起这么大作用啊

网友(2014-01-22):
学习了,同样的问题 参考你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