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二极管主板上哪个位置容易找到

楼主(2012-06-01):
贴片二极管主板上哪个位置容易找到 不是笔记本主板,是台式机主板 ,好像很少

网友:
台式机上的贴片二极管也很多 ,估计是你不认识,首先是玻璃封装的二极管很多 ,红色的那种,另外很多的塑封二极管都是和三极管一个形状并且是三条腿的,外观和三极管一模一样!

网友:
电池到CMOS跳线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