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板子。求BIOS

楼主(2012-06-01):
                                                       这个板就写K8M800AL     别的就没有了。。。我求个BIOS

同意楼主: 3.8 反对楼主: 0.0
请你学学摄影

网友:
什么原因要刷bios呢?

网友:
像素也太低了吧

网友:
手机不好
。。。。。跑C1

网友:
内存供电都正常吗?内存插槽都处理过了没有啊!还有内存条用橡皮擦擦过没有啊!  我看你发贴技术很垃圾,有不说明问题.....

网友:
要BIOS也要板先搞清楚啊。好歹要张高清图看板哦。

网友:
好歹要张高清图看板哦。

网友:
我只想要BIOS。。别的都排除了。。就BIOS.南北桥。。你说我先干那个

网友:
看看三个白的PCI插槽的正侧面有没有纸贴,那上应该有标记。

网友(点评):
k8m800al 09121742

网友:
这个是携星的主板 刷下这个试试 这个是梅捷的 芯片住和板型一样  可以试试  驱动之家上有这个BIOS  你可以去那里下

网友(点评):
谢谢。。你这个可以了。。不过换是不过内存

网友(点评):
是隽星的,不是携星,网上可以查到这个板的BIOS.

网友:
C1内存的工作条件查了吗?

网友(点评):
都正常的,,,,,,,,,,,,

网友:
这图    谁能看清楚啊     你就按那个搜索看看吧

网友:
pao C1多半内存条问题,不用刷bios

网友:
内存换了多少个了

网友:
AMD板 挑内存 换个U试试

网友:
看这很像是小厂翻新的主板也许真的找不到能下载的地方。

网友:
我有这个一样的BIOS。给你一个, 是昂笛的/ITE8705F  754的CPU

754 8705F K8T800.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