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显卡问题

楼主(2012-06-01):
求救!一台华硕F80S的 外接花屏 上屏只显示了一次就没有再亮过了  定了个全新的显卡【ATI显卡】,植上后外接正常 上屏还是不显,从植了2次 还是一样,请问高手们 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显卡到屏接口,查没有

网友:
板层断线了,要么就是板子变形没焊好。拆开显卡看看每个焊点是不是都焊上,要是都焊上了,基本就是板层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