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独显花屏,有时候进系统一会花了然后接着就黑屏

楼主(2012-06-01):
朋友的联想SL410K进系统用一会就花屏,然后接着就黑屏了,机器是独立显卡的机器,感觉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但这机器显卡灌了黑胶不动,请问高手们有没有好的建议,指点下,多谢了

弄基层锡箔纸,把隔热处理好, 无铅的温度,焊接几行,相对来说 比 IBM 的灌胶桥,好修多了。

网友:
可以确认是显卡问题。不过这种灌黑胶的成功率不高,

网友:
这机器%70都是显存虚汗了,你可以先把2颗显存那下来从新做上去看看,我修过好几个这样的故障了,

网友:
可以找个程序跑跑,测测显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bga 275度 不加油  取的话 应该不容易掉点  不过周边多搞几成隔热锡纸 不然边上的东西爆浆

网友:
成功率还可以,拆了重做吧,保护做好

网友A:
前段时间做了台SL400的显卡,630的灌黑胶了,我就换了一个。

网友:
显卡的问题~
    只有重植或者更换~

网友:
有什么程序可以测试,上面的哪位,有软件没,可以分享不,谢谢

网友:
不行就先把独显给关了试试,如果还是这样,那就考虑是不是显卡啦

网友:
独显关了,请问下楼上的朋友,怎么关啊,这机器也是双显卡的吗
客户只是上上网,集成显卡就足够了,如果能关独立的话就,那太好了,请指点下,感谢

网友:
SL400做显卡还是没问题的  t61就有难度

网友:
搞了两台灌黑胶的,一个T61一个是联想Y510的都掉了很多点,搞费了不敢轻易动他了

网友:
你显存虚焊是因为别人做显卡把显存搞爆了才这样。。

网友:
拆呢种显卡不加油真的可以吗

网友:
拆显卡还要注意温度,温度高了显存也要爆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有问题的还没修过

网友:
黑胶太狠了,我看到都直接放弃了,弄了几个坏了几个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做了台SL400的显卡,630的灌黑胶了,我就换了一个。

这个可跟630不一样啊,我今天做了个的确不好做啊

网友:
这种显卡,我感觉每次都得掉几个点

网友:
这个机器直接换显卡,从未掉电 这个黑胶感觉和t61的黑胶不是一种,很好搞定

网友:
直接换,多加焊膏 绝不掉电

网友:
有的说不加油,有的说多加油,不知谁说的正确,我现在就有一台联想灌黑胶的机子,还没下手真有些怕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