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机电路不同

楼主(2012-06-01):
主板开机开关,没有反应,绿线喝黑线短接可以通电,请高手指导以及怎么维修,我上图,大家帮帮忙,一个图是故障,两个图,是希望高手告诉在哪里修,本人菜鸟

问题找到了啊,谢谢“荷尖上的蜻蜓”师傅,是I/O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应该是Intel810的板子,奔三的cpu。

不上电的话,可以依据Intel的上电时序:可以查VCCRTC、RTCRST#、32.768khz、*VSB、RSMRST#

是的 跑时序查吧

网友A:
谢谢你,能在图上帮我标一下吗,太专业的我不太动,我QQ38394688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能在图上帮我标一下吗,太专业的我不太动,我QQ383946888

待机电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诊断卡上的3vsb灯是否常亮(PCI槽的A14脚)
VCCRTC:直接量CMOS电压
RTCRST#:清CMOS的跳线帽上可以测量得到,正常应该不低于3V
RSMRST#:这个要看电路,具体的要看图纸,不同的厂家产生RSMRST#的方式是不同的。

网友:
告诉你个经验,810主板BIOS电池没电了开不了机的。

同意楼主: 1.7 反对楼主: 2.0

网友:
换个门电路试试

网友:
这种板子很耐用的  放下电也许就好了

网友:
2003年的风扇既然还那么新啊?

网友:
门电路查一下有没有输出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老化了··

网友:
i/o??        求详细思路

网友:
楼主去哪找的板子啊。还能找到这么老的板。。。

网友:
先看待机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网络的发展给了很多人一个讨论和沟通的平台,这种平台有利有弊;利在大家可以升华自身的技术和累积经验,弊在未入门者或者是直接客户,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找到大概故障点又或自己处理好故障,而且在这种透明的状态下,维修的成本一目了然。结论:行业与行业,行业与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隘。

网友:
IO W83627 的吧  开不了机 确认没有短路  待机电压正常  晶振正常 剩下就是IO到 南桥 和 绿线的 路线了

网友:
我在想这般有珍藏价值没有

网友:
确定是I/O的问题,发烫,手指放不住

网友:
IO问题或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