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解压系统死机

楼主(2012-06-01):
昨天接到一台F41机子,进不了系统的,接过来进PE正常,gosht玩系统重起机子,到了解压这一步,(集成所有驱动,不集成所有这步就不动了,换了硬盘,换了内存,故障依旧,麻烦有哪位仁兄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2-6-10 09:32):
有时候GHOST gO完之后来解压的时候直接掉电

网友A:
主板有 问题吧 ,应该是识别什么硬件死机了吧,像网卡芯片,声卡芯片的。

网友:
网卡前段时间,他机器不触发,我一斤把他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 问题吧 ,应该是识别什么硬件死机了吧,像网卡芯片,声卡芯片的。

用XP安装板安装系统的时候,装了会儿他i就花屏,再重起装了会而就死机,这板子是集成,会不会是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XP安装板安装系统的时候,装了会儿他i就花屏,再重起装了会而就死机,这板子是集成,会不会是南桥挂了
...

要是偶尔出现花屏的现象的话,估计显卡可能有问题,集成的北桥的问题比较大,不像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C:
应该是集成显卡的问题,装到它的驱动时候就重启,还是加焊北桥吧

网友:
换个系统吧。有些封装的系统和主板的驱动不兼容。

网友D:
全部驱动都不要装,进系统到官方网站下驱动

网友E:
应该是在安装某一个硬件驱动造成的,建议换个版本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在安装某一个硬件驱动造成的,建议换个版本再试试。

换了好几个安装版的系统装着装着就花屏,花屏就死在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在安装某一个硬件驱动造成的,建议换个版本再试试。

换了好几个安装版的系统装着装着就花屏,花屏就死在那里了
其他的ghost也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部驱动都不要装,进系统到官方网站下驱动

换了好几个安装版的系统装着装着就花屏,花屏就死在那里了
其他的ghos也试过都市花屏就死在那里了

网友:
是系统问题,不是硬件

网友:
问题解决了说一下哦

网友:
我很想知道答案

网友:
那你就买个硬装盘装下,不要用GHOST,

网友E:
重新安装系统前是什么故障,有没有花屏的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集成显卡的问题,装到它的驱动时候就重启,还是加焊北桥吧

北桥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新安装系统前是什么故障,有没有花屏的情况呢?

安装前同行说就是装不了系统

网友(2012-08-13):
我手头现在有台联想的G430-LE本本,安装系统GHOST完没问题,解压不到3秒就死机,定住在那个画面。原来客户说只是上网有点问题,每次都要禁用之后再启用才可以上网,后来重装系统一直都装不上.  大家分析下会是那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