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花屏

楼主(2012-06-01):
花屏,没有接信号时一切正常,接了信号就会大花,屏还闪的厉害,信号拔掉就正常了。这个应该往那方面下手啊

hjq
送专业维修站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要是不好就是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故障可能性高

网友:
主板问题,查下3.3V,2.5V,1.8V这三个电压正常不,可以的话换1.8V电压的电容

网友:
VGA电路问题

网友:
屏板的故障

网友:
换了新驱动板故障一样,排除驱动板问题
就是接信号有问题,不接正常
开机也正常显示的,就是进系统了就要花

网友:
驱动或者刷下程序

网友:
屏电路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4-08-04):
很大可能是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