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启动问题!

楼主(2012-06-01):
遇到一台D600的机器,开机不正常,有时间会连这按几次开机才能触发,一旦触发就可以正常开机运行。而且能进系统正常使用。这个是什么问题吖。求解!

网友:
看看 是不是开关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开怪问题,你拆开加焊一下应该就没事了,我遇到过一个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