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0S 开机有CMOS电量低提示。。。进BIOS设置。。一进就死机。。。。晕了。。。

楼主(2012-06-01):
ASUS F80S 开机有CMOS电量低提示。。。进BIOS设置。。一进就死机。。。。晕了。。。折机量电池正常。。无语了。。。量晶振有一脚1.54V,另一脚1.33V似乎是正常的...如何是好呢?请高手指点呀!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不行拆机跑下CMOS电池与南桥之间的连线是否正常

网友:
貌似一般至少有2条到南桥的线路吧 一个RTCVCC 还一个一般作为复位的

网友:
换一个晶振试试 有压差不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A:
楼主这机器有没能好啊  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换SB 刷BIOS 无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机器有没能好啊  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换SB 刷BIOS 无果啊

没有修好。。。不敢刷BIOS。。。怕不亮了。。。。

网友(点评):
前怕狼后怕虎怎么修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