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造成开机巨慢

楼主(2012-06-01):
最近修电脑发现一种奇怪情况。一块是杂牌主板,开机有时要2分钟,有时只要20多秒。一块是华硕n68主板,有进水的痕迹,开机后,很长时间才开始跑码,出现xp进度条时卡死,一个小时后才到欢迎界面,桌面出不来,估计是主板的问题,像这种问题,具体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检查硬盘,从装系统,要不行就刷BIOS吧

网友:
用u盘启动一样的现象,不是硬盘的问题,会是桥的问题吗,高手有没有遇到这样情况的,给说说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有没有 换过硬盘    主板 一般 只是发送数据     硬盘 决定 开机的快慢

网友:
这种一般清下CMOS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光是硬盘所决定的吧?能说说为什么吗?

换硬盘不行的话   你把CPU座边上的 电容 全换掉

网友(2012-09-19):
我有块这样的主板。也期待解决!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有怀德,或者数据线有问题,都换过还是这样的话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用光盘进PE系统试试慢不慢

网友:
应该是北桥数据传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