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42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01):
      接到一苹果机器A1342,不触发。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2正常。客户说电脑用用就突然黑掉了。拿到小区里的维修店,拆机说要换主板2800大洋。就把机器直接拿到我这了。给客户报价800大洋。客户同意。
      拆机检查主板没有明显烧毁痕迹。主板也没有维修痕迹。可能之前的维修店根本就没有动主板只是拆机了。看版号k78。开始论坛扫图纸。结果运气好,图纸点图全找到了。开始逐一对电感打对地阻值,发现一电感对地我4欧。短路了。通过点图确定为L7260.图纸一看为5v短路了。

二话不说直接用烙铁撬掉L7260 打两侧的对地阻值。发现芯片端没有短路。为5V后继短路。直接可调电源调2v。烧5V后继电路。电流0.35a。用手摸没有发现主板有明显发热地方。找了30秒后 果断加大电压到3v 依然无果。最后直接上5V发现usb接口部分的电容C4690发烫。用风枪取下 。打对地 阻值正常。把电感补回。再次打5V对地正常。简单组装 接上电源 开机 亮机。让人心情舒畅的苹果开机音乐出现了。装机。至此 800大洋到手
补上图纸。和点图。

网友:
楼主秒杀哦,有次修个MAC进水的,结果是没修好

网友:
楼主熟手,如果每天都有这事,除了维修的乐趣,还有可观的收入

网友:
你的机器太好修了,暴利。。。。。。。。。。。

网友:
这么简单被你碰到了,好运气。

网友:
苹果的芯片全是胶 上次拆过一个、

网友:
LZ   你电感全部一个一个的打看对地没啊?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啊,图纸点位图都能找到,这样修起来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