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时也要注意主板上面的电容!!

楼主(2012-06-01):
今天接了一张华硕的主板维修!! 不上内存,代码显示正常,循环跑代码,不过内存! 上内存后,代码跑到E9E0然后诊断卡代码显示不稳定(有时显示代码。有时不显示。只能看到代码数字的影子,代码卡一直闪烁)我们店的几个技术员弄过以后,都弄不好。最后我们店的“桥王”马哥。看到南桥旁边有一个电容鼓包,最后把电容换了,插上内存试机,一切OK,也有显示了!!!  以后修板要好好仔细观察主板上面的电容!!

网友:
呵呵  现在的固态电容 也不如厂家吹嘘的那么好

网友:
固态电容好像是从底下鼓起来的

网友:
现在的固态电容 有的坏了从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固态电容坏的少吧

网友:
电容从下面鼓最麻烦,有时看不到

网友:
电容很重要

网友:
修机第一件事不就是目测么。没细心

网友:
修机一定要先观察

网友A:
我以为楼主要说的是电容的极性问题呢,看完了才知道不是,华硕ASUS板上的电容标记号,白底的是+极,另一半没有白底的是-极,这和其它的主板不一样,安装电容的时候就注意这一点,饼哥在视频教材里说过的。

网友:
这很简单啊!

网友:
一句话,就是做事要细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楼主要说的是电容的极性问题呢,看完了才知道不是,华硕ASUS板上的电容标记号,白底的是+极,另一半没 ...

华硕的板电容是反装的!这个我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板电容是反装的!这个我知道!!

确实是反的,我记得有次就装错了,结果不开机,还以为搞坏了,仔细检查发现装反了,晕

网友:
电容是比较难查的哦,大家谁有好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