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

楼主(2012-06-01):
英特尔的   3代内存   电流跑0.9几    这是BIOS问题吗?   AMD我就修过       英特尔的    还没遇到过   有边位有经验者   烦劳告知。

网友:
你以为都大神啊  看电流直接都能看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跑码的 可以看看 不过一般都是BIOS坏了

AM2

网友:
应该是,我修过

网友:
先换一个CPU试试,这款机器CPU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