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T-M 长城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2-06-01):
一台长城电脑主板不触发,直接短接电源PS-ON到地,诊断卡复位灯常亮,不跑码。
查各路电源,CPU供电,1,2V,内存0v,北桥1.5V,南桥3.3V,测得晶振两端电压,都为0.3v左右,不正常,正常应该有电压差。用示波器测不到波形。怀疑晶振坏,更换之。开机跑码。。OK

网友:
精英代工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