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掉电 重启

楼主(2012-06-01):
最近几天 接到好几台机子 玩着玩着突然断电  还有几台是不进系统 (到欢迎使用)总重启   哪位高手能有解决得方法呀

网友:
天气热了,,,,该降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鲁大师测温度不高呀   bios下也不高呀

不行的话你就换个系统,换之前扫下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话你就换个系统,换之前扫下硬盘

都用上我们的硬盘了  就是不行  好几台 还在店里仍着呢

网友:
搞电路吧

网友:
是不是电源过热

网友:
注意检查电源

网友:
电源、CPU散热,,BGA开焊等,,

网友:
装不了系统就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装看下
再不行就直接换硬盘吧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换了硬盘就OK了

网友:
天气热,散热问题机率大点,检查下看看吧

网友:
除了楼上们说的,先软后硬,刷下BIOS,再换换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鲁大师测温度不高呀   bios下也不高呀

鲁大师测温度不一定准确,只是作参考而已。我有一次用它来测CPU温度有8、90度。一摸CPU散热片,只是有一点微温而已。

网友:
散热 风扇 硅脂

网友:
检查下电源,清理下机箱,cpu散热怎么样,再看其他硬件

网友:
貌似散热问题!打打硅胶吧~

网友:
硬盘或内存有问题

网友(2013-08-10):
应该是CPU附近电容的事!查查

网友:
,先确定板子没问题,然后看看 电源是不是老化 造成供电不足了?如果不是发热问题的话

网友:
楼主的描述,任何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你喊菜鸟清理cpu硅脂,有些把风扇跟cpu一起拔出来,就像拔萝卜那样,好一点的那cpu没得啥,运气撇的那cpu脚全搞弯,我是经常遇到,不过也是创收

网友:
代换法查~~

网友:
好几台一起吗?那只有一种情况!中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