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 PQ3 MOS管烧后引起的不触发

楼主(2012-06-01):
今天接手一台HP 6910的机器,拆机后发现公共点的场效应管PQ3烧焦了,为以防万一,直接把PQ3和PQ4两个管子一同换掉了,更换好了以后量PQ4输出S级短路,将相连的电感一一翘起来减少短路的位置。电击查出为屏线接口旁边的C583和C1376两个电容损坏,短路,更换后本以为可以触发,结果插电无待机电流,测19V电压到达PQ4的输入点,输出点为0V,怀疑就PQ4的控制极无电压引起,两该线直通充电IC 24703BQ。手头上每有该芯片,所以还请各位师兄指点指点。

网友:
在线等,这个板子好像爱上PQ3,不过好些人换了PQ3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情况,大师们,大师们

网友:
加电公共点烧,哪里短路烧哪里,哪里发热就是哪里OK

网友:
那就先查查IC 24703BQ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请问24703BQ的工作条件需要哪几个电压才能满足呢

网友:
楼主你用原装电源试试英爱可以开机了

网友:
电池上过了也不能开

网友:
哇烧成这复德行了。那个PQ4管子有木有更换过试试

网友:
BQ24703是电池充电芯片  它输出 ACDRV# 此信号是选择适配器输入的意思      此型号应该是开启PQ4的 条件 可以测测PQ4 G级的电压  判断有没有来此信号   假如没有楼主可以从此芯片开始着手了
  或者楼主也可以直接去掉此芯片  直接导通PQ4  不用电池了就可以了

网友:
把BQ24703拿掉还能开机吗?

网友:
刚把PQ4的G级翘起来后插电触发了,但这样插电池就不能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