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G41主板经常死机怎么办?

楼主(2012-06-01):
开机有时候能自检通过,有时候不能通过,  而且通过自检进入系统后会死机,

CPU 内存 硬盘都是好的为什么还会死机?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

网友:
加焊下南桥

网友:
刷下BIOS试下

网友:
清CMOS、刷BIOS、换I/O、加焊SB或重植、再不行换SB!O(∩_∩)O~

网友:
晶振。。电源、

网友:
用好板代替这块主板组成一个系统,看死机不?一样一样替换,看出现在哪个设备上。
如果是主板的问题,除其它楼主说的,建议把板上的电解电容换一下,主要在VCORE,南北桥附近、内存附近等等,。

网友:
该板内存供电存在严重设计缺陷  手中有数片板子烧的PCB断线 要把内存插槽附近  主板右上角的一个场管换大点

网友:
感觉应该先刷个BIOS看看
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