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台式机主板P5KPL-AM/PS-BM装XP系统和windows7系统都挡滚动条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01):
主板图片发不了,可惜了。
主板拿到手时肯定是先软后硬来解决问题。
先软件层面来着手,重装系统,XP和windows7都试过,没有解决问题
接下来排除法
换硬盘装系统,没有解决问题。
换个内存条装系统,没有解决问题。
换个CPU装系统,没有解决问题。
换个电源装系统,没有解决问题。
换个显卡装系统,没有解决问题。
上论坛搜索,有没有类似的故障现象
众说纷纭,有的说是杀南桥,有的说是杀北桥。
就准备换南桥的时候,不死心,想想会不会是个小问题。
百度了一下,有朋友说是把主板上面的集成网卡禁用就好了。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试了试。
奇迹般的好了。
今天是6.1儿童节
快乐的一天。
哈哈
与大家分享下
下次碰到类似问题少走弯路

网友:
这也行呀,楼主来张你张系统时候的图看下到底是什么状况,以后可以注意下

网友:
为什么集成网卡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网友:
网卡有问题 最好还是吹下来的好

网友:
楼主那不是要给换个网卡吧,这样也没什么利润呢,别人就给个网卡价给你。。。

网友:
能说说网卡的故障码

网友:
网卡吹下来再放回去,可能就好了,这事我遇到过。ASUS板子,一直再用。难解之迷。

网友:
主板的集成网卡,出问题的,我见过的,只是不能访问网络,一切正常,就是没有数据发送和接收!以前没有学过芯片维修,直接换独立网卡,就可以啦,没有想到,还能引起死机,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这不是硬件问题,具体说应该是兼容问题吧

网友:
长见识了    你没刷BIOS试试?

网友:
集成网卡故障可以引起启动不正常
独立网卡故障可以让电脑无法点亮主板

网友:
要是我的话会做这两步,或许就会好了
1.刷BIOS
2.吹了网卡,再找料换上去。
你认为呢?呵呵

网友:
对啊,现在感觉既然搞到芯片级维修了,手上有工具,遇到集成网卡坏的即使没料换要插8139网卡的我都会把原先的坏网卡吹了。这样可以避免很多后顾之忧

网友:
前几天碰到时过一台SL400的笔记本也是这样的故障,换网卡芯片,系统是可以进了,但还是认不到网卡,网卡供电也正常,可能南桥也有问题。最后图方便直接加个了USB的给客户。

网友:
我草,楼主  这块主板我刚想破罐子破摔干南桥 就看到楼主这神贴了,这主板之前连进pe 到滚动条的地方就死机。

网友:
关掉网卡就滚过去了

网友:
外设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进不了系统可以进一下安全模试,如果可以进安全模式的话就试着关闭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