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 白屏 用力 捏一下 显示屏 就正常 松开 后图像不动一会白屏

楼主(2012-06-01):
hp 6535s  白屏 用力 捏一下 显示屏 就正常 松开 后图像不动一会白屏  ,不确定是  屏数据线 坏了,还是 液晶屏内部线路问题, 液晶屏型号是  B141EW04  救助 检修思路,谢谢

补充内容 (2012-6-2 09:52):
今天在网上淘根屏线 先换上试试, 如果涛声依旧那就只有换屏了

网友(点评):
是屏坏了,上星期才换了一张。HP541的。

网友:
换个屏线和屏看看呀。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你捏哪里啊?先换屏线吧

网友:
照你的情形看来是接口松了,换线吧。逐个排除

网友:
屏坏了,见多了,换屏上去一看就知啊,

网友:
这种故障用替换法最好
先换屏线试试,没有屏线的话就拆屏测试
外接看看会不会白屏

网友:
应该视屏坏了,我也遇到过换个屏好了

网友:
这个是友达141屏的通病,换屏就好的

网友:
碰到过好几次了·~我都是让客户用夹子把瓶夹着凑活用的

网友(点评):
能稳定么?呵呵。

网友:
唉   这种情况先把线重新插一下试试,很有可能是线松啦。再不行,就先换屏吧

网友:
友达屏易坏。老师讲的

网友:
是屏的问题,  换了屏线 还是 一样,  把屏上的电路板松一下, 没白屏, 观察中。

网友:
这好像是屏的通病

网友:
有可能是 屏线问题!

网友:
屏坏了,碰到过

网友:
碰到过两次,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最牛的一次修这个故障。就是在屏里垫了点纸然后用个小夹子一夹完事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碰到过两个

网友:
多半都是屏坏了 我遇到几个了

网友:
垫的位置和夹夹子的位置我试了一天才弄明白的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也有可能

网友:
屏线换过了, 没好 , 是屏坏了

网友:
屏 一般都是屏 修的多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
换屏了, 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都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