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LED电源板哪里有卖 雷击修不了了。。。。

楼主(2012-06-01):
找遍淘宝 也没发现有这种板 到哪找啊

这家伙 配件成问题了

网友:
尽量修好吧!!说说什么问题,,大家都能帮你分析下

网友:
找找有没有的代!

网友:
这个  找不到 你修吧 只能试试

网友:
就这么点东西,修修吧,能修好的

网友:
这是分立的电源 不好修呀

网友:
  雷击的坏电源芯片什么的 换了都不行吗 淘宝上找不到 只有找厂家了

网友:
这板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
独立的电源板  高压板  驱动板   高压板的供电时 驱动板上过来的?   我这有一套这样的  是19液晶上的

网友:
这个板子维修很简单呀,就这么几个元件还不好修?

网友:
LED升压板.看板上的标签.贴有35V 330MA.应该是它的参数了.实在修不了,就在网上买别的LED升压条.买输出功率一样的,,

网友:
不行,换整套。 悲剧的

网友:
雷击的,运气好点的就那些个东西保险,桥堆,开关管 、芯片跟有关的二极管,周边的电阻什么的;
运气不好点的真难说了,查到的都换的,还可能有毛病的

网友:
雷击一般都是烧芯片,和开关管,没多少件量一下.

网友: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机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好修吧,,虽然是LED 但是电源部分 大同小异。 、
;雷击的一般爱坏 开关管,和哪个8脚的电源管理。LD7522什么的。。
故障现象多是没有任何输出电压,找个换上就有输出了

网友:
济南 欧亚电子大厦 好多做这个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三色显示器的板子吧 。 好像 我师父正在卖这个板子

网友:
这电源不难修呀,量看看哪里坏了,保险,开关管,整流,IC

网友:
雷击的看看有没有地放铜箔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