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待机0.002 正常吗

楼主(2012-06-01):
联想V460待机0.002 正常吗 现在是不开机
不开机

网友:
开机键有高电平没,系统供电有3、5V没,EC的电压、时钟、复位有没……,这些都须要查的

网友:
你这个也太笼统了,别人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
就是啊,不开机有很多种情况呢,说下故障原因嘛

网友:
开机键有3.3V 但按下开关就被拉成0了

网友:
肯定是没有待机,看LDO有没有5V LM393

网友:
找图纸对照着修吧

网友:
有图纸么 参考哈

网友:
估计是各路电压有没出来的~看看有哪些是有电压的,查下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