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s不启动

楼主(2012-06-01):
收到一台asus k53s不启动.板子上除了19V,其它电压都没有.不知从何入手,请高手们指教!!!!!!!会不会是BIOS坏呢?

网友:
开关上有没电压3.3,查EC, 待机心片没工作吗查LDO

网友:
开关两端有3.3V,EC和LDO是什么,能说具体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