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好联想F41A

楼主(2012-06-01):
一个联想F41A的本,拿来待机无电流,开机键无反应。 量8734没有3V5V输出,3脚4脚的开关没有电压,
把PR322拿掉后,3V5V就有了,电阻本身没有问题,这个电阻后极电路是

我下一步怎么搞??拜求师傅们指点指点。。

网友:
MAINON把这个电压拉低了,查LM393电路,VS电压,没记错的话,

网友:
LZ应该多学习啊,
这是比较基本的问题

网友A:
是由PQ47导通后把MAINPWON拉低了。查PQ47的2脚是不是高电平(4.5V或更高),不是的话PQ47管子坏。如果2脚为高电平时,查PU15A(LM393DT)的工作条件和2 3脚是否为2脚大于3脚,是的话PU15A不良。否查2脚3脚的分压电阻是否正常最主要是查PH1  100K的负温度热敏电阻,可能是CPU温度过高保护了。

网友:
看看是否PH1坏了,或者LM393的基准出现问题了

网友:
我发现F41就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
图纸PU15A 393内有二个比较器,PU15B 5脚6脚没上传图纸,6脚电压比5脚高是高电平输出,反之无输出,图纸上传全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由PQ47导通后把MAINPWON拉低了。查PQ47的2脚是不是高电平(4.5V或更高),不是的话PQ47管子坏。如果2脚为 ...

请问这句话如何理解:“LM393DT)的工作条件和2 3脚是否为2脚大于3脚,是的话PU15A不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由PQ47导通后把MAINPWON拉低了。查PQ47的2脚是不是高电平(4.5V或更高),不是的话PQ47管子坏。如果2脚为 ...

都不开机,为啥说温度高保护了

网友:
LZ  现在搞定了没

网友:
MAINPWON为低电平 8734不工作,PQ47导通MAINPWON才为低电平。PQ47是N沟道MOS管G极为高电平才导通。G极为高电平说明LM393的1脚输出为高电平,输出高电平LM393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它的3脚电压大于2脚踩输出高电平。2脚3脚都是有VL供电经电阻分压加到2脚3脚的。
检查一下2脚3脚相连的电阻和电容是否正常  看看LM393的工作电压正常不正常 问题应该就出在这几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句话如何理解:“LM393DT)的工作条件和2 3脚是否为2脚大于3脚,是的话PU15A不良”

LM393D是一个比较器  当正大于负时输出高电平 负大于正是输出低电平 2脚为负 3脚为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不开机,为啥说温度高保护了

是温度电阻问题  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由PQ47导通后把MAINPWON拉低了。查PQ47的2脚是不是高电平(4.5V或更高),不是的话PQ47管子坏。如果2脚为 ...

意思就是当PU15A输出为高的时候3脚必须要大于2脚,这样才能证明PU15A是好的,  如果是2脚大于3脚的话那就说明是PU15A本事坏,懂没?

网友:
这是一个CPU温度保护电路,当CPU温度超出限定,PH1这个电阻阻值就会无穷大,从而拉低PU15A3脚,这样PU15A就输出为低。就不会拉低MIANON,也就不会拉低3ON和5ON,  你要检查的是PQ47和PU15A和分压电阻。

网友:
板上ph1找半天眼都看花了,在哪?哪位师傅点明下!

网友:
这是比较基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