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天逸100 这个ACON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啊

楼主(2012-06-01):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天逸100 这个ACON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啊,当电池充电时是3.3V,不充电时交流电也被切断,ACON只有0.64V

网友:
附上图,大家帮我看一下子,知道请赐教,谢谢!

网友:
其实它是由PACIN经电阻PR36之后转出的.

网友:
同意楼上  是PACIN提供的上拉

网友:
谢谢各位的提醒,不知道B+是从哪里来的.图的最右边

网友:
B+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好像是个供电什么的,

网友:
应该是由一个LM393和一个上拉电阻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