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30大短路

楼主(2012-06-01):
(图片)

网友(点评):
对地阻值8不一定就是短路 电感上没有电压输出吗? 你可以把后买你的PAD5用烙铁焊开 然后再测电感有无电压 如果没有就修PWM供电吧

网友:
哦.看错了.可能跟电源IC或显卡有关

网友:
显卡对地值为8,也正常呀,并不是短路

网友:
你卸掉系统供电1485芯片在试试。如果不断就是1485坏了。如果还短那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A:
大哥大短路的话你还拆上下管了,不短拆了也短啊,显卡8对地是不断的,大短一般是公共点短!

网友:
这个应该正常吧,我上次遇到一个电脑测量各个电感的电阻,有两个电感的阻值小,万用表不停地响,把CPU摘掉,其中一个不响了,另一个阻止还是11欧,以为是短路呢,拆啊拆,最后只有显卡没有拆了,我也不拆了,板子最后也搞废了,后来拆一个好机器量了才知道显卡对地阻止是很小的。

网友:
显卡阻值正常

网友:
8欧阻值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大短路的话你还拆上下管了,不短拆了也短啊,显卡8对地是不断的,大短一般是公共点短!

兄弟你看下啊。我都说了,上下管都已经穿了。我不拆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看下啊。我都说了,上下管都已经穿了。我不拆行吗?

你拆下量穿了吗。但是笔记本是绝对禁止不装上下管的时候上电的

网友:
我回头看了下你的故障描述.你没说清楚到底是哪个短,是VBATR短,还是VGAVCC短?如果是VBATR短,你拆完上下管,电源IC之后就跟显卡无关了.是其它电路引起的.如果是VGAVCC的话,8欧又是正常的.所以现在感觉很混乱.

网友:
可以用烧鸡法试一试L14去掉看看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

网友:
去电感,用烧板子法··

网友:
先断开电感,看是哪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