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只有PG信号,如何检修

楼主(2012-06-01):
用ATX电源诊断其,只亮PG灯,其他灯都不亮,非主板诊断卡,如何检修。
没有明显的器件损坏。
另外:修pc电源,有那些关键,电压阻值要测试(最好附上电压、阻值数字)

补充内容 (2012-6-2 11:48):
大电容电压:2个都是146V,
待机电压是怎么量,大电容旁边的4个二极管,排成一排,都是546多阻值

网友(点评):
楼主表述不清,PG一般要三个电压正常输出才能出来的,退一步说有PG亮而+5VSB不亮的吗?楼主是否说连待机5V都没有吗?那没待机而有PG???

网友:
你说的PG亮是说诊断卡啊 ?还是什么啊 ?说的不明不白,你先看看电源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爆,在看几个开关管有没有爆,主板下面可以测到。一般三个角的管子坏的多。

网友:
叫atx电源诊断器,非诊断卡。表面看零件都是好的,没有什么烧坏的迹象

网友(点评):
按你这个图片,测试的电源是输出正常的!

网友:
看了半天不知所云,描述不清楚

网友:
楼主最好是买本开关电源原理与维修,慢慢来研究,表述不清,拿来主义也是不是万能的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无言。

网友:
还有这中测试卡呀,第一次见,呵呵

这个是测试电源的啊,你不会没见过吧 呵呵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啊,怎么没见过的,学习了

网友(点评):
没见过?不是吧

网友:
3.3 5 12V整流管 还有电容啥的

网友:
有些ATX电源是没有-5V正常的。

网友:
整流二极管看阻值对不,一般都几十欧,有对地电阻,不能有短路的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种电源测试

网友:
没有其它供电,就出PG了,应该不会把,顺序感觉有点乱了。

网友:
怎么觉得就是做这个诊断卡的广告?看图片上的标识就像。

网友:
会修电源的基本不用这样的测试东东。

网友:
如果有PG5V电压的话,5V和12V就应该有电压,如果没有电压就说不过去

网友:
这玩意测电源好坏的啊,好像不能测主板吗?功能没个多,

网友:
这工人测试电源的东西!外表豪华,但能有啥用呢?它能亮灯的地方,万用表也能测的话,那就没有用咯!谁能介绍一下那东西的用处啊?

网友:
看不懂,一起努力学习吧

网友:
还有这种测试卡?哈哈哈

网友:
没5V、12V那来的PG ?

网友:
真的会修ATX电源的,不会用这种诊断器的

网友:
用这个啊!?那万用表拿来干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