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12-06-01):
945gcm-s2c 诊断卡跑C1应该是内存没过,供电正常 刷完BIOS没反应 跟以前一样。那个师傅帮帮忙吧!谢谢

内存核心和负载供电,还有系统管理总线再测测。

网友:
现在还没干动桥。

网友:
上假负载,先判断是不是桥的问啊

网友:
换测试设备,主要是CPU。我以前遇见过

网友:
确认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查齐了吗???有个SPD电压不要忽略了

网友:
内存换过没啊,压下桥试下

网友:
内存条件都满足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是桥的问题。

网友:
打阻值啊,看是否一样,来判断桥是否有故障。另外供电要正常。

网友:
怎么打阻啊,不会,请教高手 ,学习

网友(2012-08-04):
先用洗板水清理内存条
内存槽,不行更换内存条
查看内存参考电压DDR1.25V DDR2 0.9V DDR30.75V是否具备

网友:
好多次是CPU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换内存试试呗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网友:
还是先排附着内在和内存插横的问题中

网友:
换个条吧,别在那压了

网友:
内存不过,刷bios应该i没有什么用吧。

网友:
那就先用橡皮擦擦一下金手指,不行的话再换内存条吧,,实在不行,那就一个一个替换吧

网友(2012-09-27):
内存就那几个条件,不行就做桥呗

网友:
如果连各种速度的备用内存都没有,那还修什么?

网友(2013-09-09):
我也有很多同样的问题板子,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2012-06-01):
945gcm-s2c 诊断卡跑C1应该是内存没过,供电正常 刷完BIOS没反应 跟以前一样。那个师傅帮帮忙吧!谢谢
内存不过
反对楼主:
5.0
潜入深蓝
反对楼主:
内存核心和负载供电,还有系统管理总线再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