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开机黑屏,过几秒开机重启动

楼主(2012-06-01):
本来这个原来是可以开机正常的,但是每次用几天就会出现菜单花屏在接着就是黑屏了,拆开在装上用可以用了,什么屏线,液晶屏都换了,还是一样,屏线后来都直接焊在板上了,没办法了,发现MCU脚上有发霉,刮过还是一样,怀疑是不是接触不好,就把座拆了,直接飞线上去,谁知飞是飞上去了,现在是不显示了,不知道是MCU坏了,还是程序丢失了,现在懒的搞了,想直接换一个通用板上去,借助这个电源板跟高压压板,因为我手上没有4灯的高压板,可是接上12V后如果不接背光的开关线,驱动板可以工作正常,但只要是一接上灯光开关线,就一闪一闪的,就跟高压板有问题一样,但是装他原来的驱动板没事,开机背光正常,后来看板上写的12V 0.4A估计电流不够,14V是2A,接在14V 上也不行,我就纳闷了怎么回事啊,如果电流不够那他原来的板为什么可以工作呢,奇怪啊,还有如何加大12V的电流,如何改动

网友:
没有 看明白

网友:
简单点说我现在就是要用他原来的电源一体板接在现在的通用驱动板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接上去高压板工作不正常,好象是电流不够引起的,想知道怎样改动可以增加电流

网友:
会出菜单是控制板。和驱动板问题,花屏是很多原因。一个一个换。。还有你把你故障。和做过的说的有点看不懂

网友:
正常显示的时候能出菜单,不正常显示了就不出菜单了,不是花屏,是菜单花屏,显示不花,显示正常,但是进入菜单画面是花的,如果出现菜单花屏那就离不显示不远了,我做过的:屏线换过了,显示屏换过了,有的人说案件板不接我也试过了,都不行,板上就一个驱动IC跟你个MCU,一个个换倒是没什么好换的,我现在就是把MCU拆了直接焊到板上,原来的MCU有个座子,现在直接焊了后就不显示了,还会自动重启

网友A:
台达,又见台达,你换换400V100UF电容试试,这个电容不好汇出现带负载能力低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达,又见台达,你换换400V100UF电容试试,这个电容不好汇出现带负载能力低下

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他原来的板装上可以正常使用,他板上标的电流只有0.4A估计会不会是电流不够,

刚换了个电容还是不行

网友A:
一根灯管的电流都会到0.5A,不知道你看你的那里的电流?

网友:
你改用通板有没用上电源板的5V电压,没有你就把通用板的12转5v电感拆了接上电源板5V看下

网友:
没上5V的,这个会影响吗,只是接了12V的,12V转5V的电感是那个磁环绕的那个吗,

网友:
同意8楼。
通用驱动版不要从12V或14V取电,取5V的电。

还有,注意原装电源板的背光开启结构,看是否能匹配通用驱动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根灯管的电流都会到0.5A,不知道你看你的那里的电流?

这张图上有标,看左边

网友:
这肯定不是高压板的问题,,花屏一般都是存储芯片虚焊或老化,介意你查查驱动板,

网友:
你查查显示屏上的线路板,有可能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8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上面12.13楼的朋友估计没看清楚内容,12L的我没说是高压板的问题啊,我就是怀疑是MCU的问题,所以才拆了直接焊在板上哪知道焊上现在根本就不显示了,
13L的我上面都说了,我连显示屏都换过了,怎么会是显示屏线路板的问题呢

现在我问的问题不是修原来的那个板了,呵呵,现在我问的是用原来的一体板接通用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不能电源板跟高压板都换了啊

网友:
黑屏、花屏应该跟驱动板有关系

网友:
16L 我是想换,可手上没有4灯的高压板,买一个不划算,本来就一个破显示器了,配个驱动,高压,电源还不如买一个,就是想利用现有的资源把他搞起来
17L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所以才把驱动板现在搞挂了

网友:
不明白啊!要说明白点啊

网友:
14.5V为高压灯管供电,其中这个电路有3.3和5V两路供电,而通用的板子只需要5V供电,是不是因为5V功率不够而拉低了14.5V的电压?

网友B:
楼主你是专业的吗,4灯的高压板都没有,自已备一个啊。屏都换过了,花屏只要能亮,高压板就没问题。花屏后黑屏,首先测量驱动板输出3.3V没有?驱动板有没有5V电压?或者电源板有没有主电源输出?再说,没有4灯可用2灯的,这样可以判断灯管有问题没?看看显示正常?最后结局,驱动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专业的吗,4灯的高压板都没有,自已备一个啊。屏都换过了,花屏只要能亮,高压板就没问题。花屏后黑 ...

LZ你还没搞清楚我说的问题,晕了,怎么就那么多人不明白我的意思呢,不知道是我表达那里的问题还是...这么多人看不明白那应该是我的问题了,我是专业的,虽然没学过,但也自学搞了一年了,基本上的东西还是知道的,何况显示器很简单,我先来说明白我的问题,呵呵,郁闷了,其实下面的回复里我都解释了好多次了,

我现在原来的那快板我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所以你现在说的那些都没有用了,3.3V,5V什么的都正常的,电源板是输出几路电压,看图也都正常,怀疑是MCU的问题,结果就是搞MCU把驱动板搞挂了,现在不知道是MCU本身问题还是里面程序的问题,所以懒的搞了,现在就想直接换一个通用驱动板,但我想利用他原来的一体板,直接利用他上面的12V电压跟灯光控制线,现在的问题是,我接上一体板的12V电压如果不接灯光控制线,板开机正常,接上灯光控制线就一闪一闪的,我后来直接外接12V电压高压板正常工作,所以确定1.控制线没接错.2.高压板没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用他一体板的电压电流会不够,但用他原来的驱动板却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如果二者全是好的,分开与别的显示器可用,可能是电源板与驱动板兼容性差,厂家设计缺陷。
本人实例,HP185Q家用显示器电源板坏用通用电源板点不亮感觉像短路,电源板是好,电源板与高压是一体好像是2灯,驱动板是好的。最后是用12V外接类似笔记本充电器电源加内置高压板修好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看明白了  你把开启信号的2个三极管去掉一个npn的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明白了  你把开启信号的2个三极管去掉一个npn的就可以了

你是说高压板上的吗,没看到啊,可以标出来吗

网友:
出现菜单 把按键换了试试  具体什么情况我都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高压板上的吗,没看到啊,可以标出来吗

开启到PWM经过2个三极管 把12V的三极管直接换前面的三极管 把npn的不要

网友E:
灯光开关线指的是灯管线还是开关按键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灯光开关线指的是灯管线还是开关按键板。?....

高压板控制线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具体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有没有刷程序啊?

网友:
你不是那驱动板上的座子去掉了么   焊接好了么 可能还是这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