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修的翰视奇22宽屏HW220D换通用驱动板还是白屏

楼主(2012-06-01):
我测了屏线的1脚和接地,电压从3.3v跳变,白屏,用的是鼎科的2270的驱动板,由于不知道这个屏的参数,用的电压是5v,分辨率选择没有加跳线,另高压板用的是10-18v的,点屏是白屏,用机器原装的电源板和高压板也是白屏!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换了板还是白屏,,那屏没有问题吗,

网友:
屏有问题!

网友:
如果原装板好的话、点都是白屏、那就是屏出了问题、量下屏电压5V  还要后级有没有短路 升压有没有起来

网友:
屏的问题,打开屏看看保险

网友:
量一下屏的保险,,屏的基准电压,,还有小电容

网友:
你传张照片看看    白屏主要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