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 la-4493P 显卡温度异常

楼主(2012-06-01):
如题。一般用用开一天都没问题,一跑3D      4秒内   显卡直接从50度飚到80-90-100-关机    不跑3D都没事。 论坛上有先例。换了显卡 南北桥。散热片 都没好 我没动这些另外我换了温控芯片。    CPU        风扇确定风速是 够的    各位大哥,有没有 见过这样的问题。。。 另外我感觉。显卡到80度以上的时候 。这个好像是芯片内部热。 显卡背部的板子很烫。、但是散热片上显卡那块的 温度不高。 垫了通片也是一样、    有没有 见过这样的问题大哥指点一下。或者 有没有类似的。应该从哪里着手。。。

网友:
夏天到了,改个铜片好些.

网友:
你的机器是散热器坏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不过是三星的机器,应该是散热器铜管导热性能差,温度传不到风扇那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