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360

楼主(2012-06-01):
今天到了,一台CF360BGA,可是温度怎么按照说明书上给的曲线怎么摘不下来呢,上部温度最高245下部温度265,差不下来,我按照自己设的上部265,下部300才勉强拆下来,不知道是为什么,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啊,温度怎么差这么多,是我哪里调的的不对吗

网友:
第一次使用需要校正温度  具体看使用说明

网友:
这个,你得摸索两天。

网友:
1、上部下部底部都打开。风速 最大
2、下面风嘴贴住PCB。不要顶起
3、上部风嘴下降到离桥最短距离,不要压到桥,越低越好
4、风嘴选取比桥大一圈的
5、测温线要塞到桥和PCB的中间~也就是桥的锡点那中间位置
6、启动曲线后,用测温线盯着看实际温度

然后你就可以对照光盘里“BGA焊接常见问题.pdf”来调节适合你的曲线了!多多练习,肯定可以搞定的。等待你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