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问下价,收这笔记本板子值不?

楼主(2012-06-01):
35块不包邮,收这笔记本坏板子值不?不知是什么机器上的板,带U的。知道的兄弟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CQ40
35还是值,
当料板都可以
如果是双核的U,
而且是好的话,
又相当于捡了一百多

网友:
收多没用,显卡也能值50,ATI显卡坏多空焊少.

网友:
35好板的话值

网友(点评):
你们家的好板带个u 就买35? 就算是台式机的板子 你35买过来 也不赔本啊 没那么多傻子

网友:
来吧,我要45

网友:
值料板一般都80以上的,楼主捡到大便宜了

网友:
这是CQ40啊。 还是独显的啊。当然值啊。显卡和北桥都可以取下来值球以后用啊。赚啦

网友:
这板子桥和显卡都没修过,都看到点胶了。处女货啊。块强吧

网友:
看来LZ是来吊大家胃口的啊

网友:
值啊,呵呵,要不你卖给我吧。

网友:
买多了没用一定是维修点卖的。不过你要是有淘宝就行了

网友:
这种板子要是有料可以拆,一台机器就收回成本。

网友:
值相当值

网友:
板子看着没焊接过就行   把上面的零件都弄下来   反正价格不贵
那个U 就算坏的也值10块   所以还划算

网友:
值了,卖废品都不止这个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