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换主板后无法用正版系统

楼主(2012-06-01):
一品牌机主板坏了,我换了块一样型号的主板可以亮了但是进到系统登录界面时提示需要正版验证,客户不允许重做系统,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进去吗?

网友:
把二個主板的MAC與換燒下,BIOS IC也對換下看看

网友:
清零,DOS下解密,将BIOS设最佳,设从硬盘启动.再不行看IDE线是不是第13线有缺口。应说什么牌的 .

网友:
要修改BIOS,,,

网友:
楼主注册时间2010年,老江湖了.这还用问?

网友:
要修改BIOS,SLC???

网友:
路过学习了

比永远多一天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BIOS里添加SLC信息

网友:
跟微软打电话激活了,进去后提示少个软驱跟网卡驱动,没管它我直接点了重启激活对话框又出来了,不过这次提示已激活让我点ok退出,退出后又返回激活对话框来回循环还是进不了系统,郁闷了,打微软电话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大家给出出主意啊,客户里的系统是绝对不能动的

网友:
是ROCKWELL服务器的,原带的是OEM版英文xp pro sp2,板子是INTEL s5000 。硬盘是SATA串口的

网友A:
哎,这样的问题都搞不定,还是2010注册的

网友B:
刷bios一般可以解决吧,但是就算客户有资料你也可以进pe考啊,难道你真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这样的问题都搞不定,还是2010注册的

你能搞定你告诉我怎么做啊,在这说这风凉话有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一般可以解决吧,但是就算客户有资料你也可以进pe考啊,难道你真的不知道?

资料能进PE拷,原系统的软件怎么拷出来?

网友A:
哈哈,卖个关子给你,偶专门遇到这种问题,吊公司里面全是尼玛这种机器。如果么得猜错你的机器上面是
装的opc的数据库吧,哈哈。这里的人就是会吹,吹尼玛bga北桥南桥,遇到这样的机器,就是变成尼玛大王八。吹啊吹啊,机器硬件算个屁,10个新机器的钱都买不回来这种定制的软件。到这个地方来找答案,真的找对地方了。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是不是HP的,BIOS里可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卖个关子给你,偶专门遇到这种问题,吊公司里面全是尼玛这种机器。如果么得猜错你的机器上面是
装的 ...

是装着个数据库软件,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客户说是专门定制的。有解决方法传授吗,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