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网卡不能用,BIOS恢复出厂就可以使用。

楼主(2012-06-01):
每次都是这样,换了电池也是一样。不恢复出厂也是可以认到网卡,只是不能上网。

网友:
前两天去科技市场装机的时候问了BOSS关于某主板的问题,BOSS说,二三线品牌的主板总是有奇奇怪怪的问题出现,都是因为偷工减料偷来的问题

网友:
网卡被雷擘了吧?

摸下网卡有没有发烫呢?

网友:
有行就加个独立网卡算了

网友:
应该没有,我见过不下10板梅捷主板出现这个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