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2-06-01):
接一台cq45 按卡机键 没反应 接电源 电源插处灯不亮。51125剧烫。没待机电压。就高手讲解测试点?思路?

网友:
51125是待机电压芯片嘛  有图纸嘛  烫得话一般坏了

网友:
高手飘过

贰修哥 -5 严禁灌水

网友:
51125是3.3v/5v系统供电芯片,它发烫不一定就是它坏了,也要查查是否后级短路引起的。

网友:
51125没坏 ,换了一颗cq926 co 可以开机了 但是测试卡不跑吗 。cpu会热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我第二块修好的主板。兄弟们恭喜我吧。原来有个角没焊好。  嘿嘿  可能是客户屏幕进水 19v吧kb cq926 烧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看了很多帖子,总算到开机画面了做个系统试下先。呵呵  运气啊。

网友:
可以详细地说一下,知道CQ926的过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