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11过LOGO后白屏(是品牌LOGO不能引导启动)

楼主(2012-06-01):
接到一台清华同方K411  故障过LOGO后白屏(是品牌LOGO不能引导启动)

谈好价格打发客户后拆机,裸板外接显示故障依旧 。心想这个故障多为BIOS引起  于是刷BIOS 结果一样。接下来把周边接口对地阻值都打了一遍 没发现问题 ,再接下来 有可能引起的 南桥和北桥都换过  故障依然如故!现在真没办法了、、、现在发上来求助、走过路过的都来说说现在怎么搞。

网友:
换个屏试试,先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我也有一台同样的问题,北桥换过了(集显)SIS的。BIOS也刷过,还没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我也有一台同样的问题,北桥换过了(集显)SIS的。BIOS也刷过,还没解决呢

给客户换了一块板子,有时间再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2012-07-01):
期待楼主的最终结果,让同志们长长见识。

网友:
过LOGO后在白屏状态下测量一下屏供电 ,看看屏供电是否丢失?

lgx
同意楼主

网友:
重点还是看看屏信号的控制部分查查看!

网友:
楼主说外接显示也是一样的问题...
所以, 屏供电是否丢失?   应该不关这里的事吧.

网友:
搞定了吗?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