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41主板跑d0测量不到内存插槽电压

楼主(2012-06-01):
2代的内存,  内存电压我记得好像是 1.7V吧, 测量不到, 我黑表笔放在 键盘鼠标接口上面,然后红表笔在内存插槽里面点 金手指接触点,   点了好几个, 都没找到1.7V        。    主板跑d0 是这里的问题吗?  开机就主板d0, 哪里的问题,我该怎么维修。

网友:
根本没有工作嘛,看各电压正常不?CPU座,BIOS刷一下!!!

网友:
CPU都没开始跑啊。。。。你先刷个BIOS吧。。。。内存 电压一 般1.8V左右。。。内存槽中间左三孔,

mey

网友:
内存插槽旁有电感的可测到电压滴(2代是1.8V)!诊断卡没一次跳变吗?是的话是不跑cpu啦!你可以换一个cpu试一下!不行,刷BIOS。最好先测一下主板的四大供电!!!O(∩_∩)O~还不行的话换I/O吧!

网友:
DO是CPU没工作啊,查下CPU电压吧,

网友:
cpu 有温度,  开机我手放在cpu上面, cpu 会慢慢升温 这能说明cpu 电压正常吗?

不一定正常,

网友:
有电压就有温度的。。。不代表什么的。。。。只是代表CPU供电正常了

网友:
看看pci_rst信号有没有发出

网友:
记不住脚位的话就用假负载吧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好,我也碰到一个这样的板。
上电自动跑D0

网友:
CPU会发热,一般内存已经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