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RV410LGM45集显BIOS,或RV408 集显BIOS,换南桥不跑码

楼主(2012-06-01):
些机来时待机0.17电流,TPS51125发热 路,加电烧,声卡发热,拔掉,不短,TPS51125还是发热,查到RTCVCC短路,拔掉小电容还是不行,加电烧不短路了,能触发了,这机是触发以后才产生3V 5V的,之前待机电压由LDO提供,上电到0.5,掉电重启,查PLTRST,无线网卡第22脚PLTRST 0.85V,明显不正常用,果断换南桥,OK复位3.3V正常,上电0.7掉电,重启,上不上内存一样,只有BIOS了,之前的短路和复位短路都触决了,找不到BIOS啊,到三星网站下载的RV410居然是独显的,,用三星分离工具分离出来的WPH文件只有1.5M,而编程器读出来的有2M,NND,不管那么多了,刷,悲据了,不触发了,因为三星网站根本就没有RV410L这个型号的,查些机确实是三星的,板号是BA41-01327A,然后没法,又下了个RV408的BIOS,刷好,能触发了,电流有变化,0.56 0.62 0.65 0.56,0.68来回跳动,大小写和硬盘灯一闪,跳的时,说明些BIOS有用,但到0.68序不动,不上内存0.42不动,谁有这个BIOS啊,发给我我啊,只要是RV408 或RV410集显的都可以发给我啊,前面短路和南桥无复位都解决了啊,不想放弃,

网友:
这个变态机,没任何零件标示,全靠跑电路来修。。谁有BIOS啊

网友:
没人有吗,就差BIOS啊

网友:
你好 三星 RV410 你说的这个现象 我也有一台 没修好 也是51125发热 换了 还是发热  想问您 是换那个芯片好的 在线等 谢谢 另外 你要的这个 BIOS 我有 是好机器上 备份下来的

网友:
你好 在吗

网友:
很急的呀

网友:
说一下,让我们见识见识

网友(2012-07-07):
此机己修好,自己修改的BIOS,用R408的稼接到RV410L,原来些机是香港机,港版的,修改好后亮机了,装上新的声卡心片, OK,收钱450大洋,爽,早修好了,很多人问我就发出来分享一下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