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懒人是咋整NEC电容的

楼主(2012-06-01):
注:漏电和短路的不在此范围内,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一般修复没了容量或容量减小的NEC电容就是换原装电容或者并联几个钽电容,本人生性懒惰,拆原装的怕CPU座受热虚焊,焊原装的又蛮难焊的,一个个的并钽电容也懒得东拆一个西凑一个,直接给它上一个修显卡用的优质1500UF6.3V电容,至于里面有没有空间原件是死的人的思维的活的,会找到空间的,想小一点可以用主板CPU的2.5V820UF的固态,、做好外围绝缘即可,东芝的宏基的都上过,没见过返修的,快速完工!值得推广!求完美主义者可以无视此法路过。看图说话,波形很平。

反对楼主: 4.5 同意楼主: 4.3
居然可以这样,支持一下

网友:
不知道稳定来吗?
比我做的还懒 可以看看我的怎么弄得 呵呵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7732-1-1.html

网友:
好歹也给弄2个固态的啊!!!
懒人 总是有好的方法

网友:
这个方法到是很快。

网友:
牛X 强大

网友A:
直接并上去,原装的都懒得拆,懒到这个地步

网友B:
哥试过了,这样不行的

同意楼主: 4.3 反对楼主: 4.0

网友:
可能真会返工

网友:
真够懒的,支持一下

网友:
或者看下CPU做边上有没有没有用料的电容的位置然后补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所有的都行~
   试过了~...

网友:
最好用钽电容.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真够懒的啊!我不敢这样

网友:
这是宏基4735Z吗,不装内存电流多高

网友:
那个NEC电容不拆可以吗

网友:
有点不保险哦。这样。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在CPU供电处加个电解电容 1800 或3300 UF的开启会保护 跟短路似的 大家有木有遇到过

网友(点评):
滤波电容不是越大越好,太大了会造成单位时间内充电电流过大,有可能烧坏前级的MOS管,电源部分的有可能会烧坏前面的整流管

网友(点评):
就是瞬间充电电流大了。

网友:
还是找几个并一下的好~安全

网友:
高那么多  你装机怎么装啊?空间不够啊 就是这样的话  NEC的那个也要拆掉才没有影响啊

网友:
这个也想的出来,懒的也没话说

网友:
我怎么上一个1000uf的。完全大短路了。。。真晕!

网友:
咱是勤劳的孩子
老老实实,找六个330并上
安心啊

网友:
这样有的电容短路就不行的吧

网友:
电容也不是容量越大越好 cpu电路也是如此

网友:
大的电容空间不够啊,装不上

网友:
这样子会稳定吗?万一漏夜咋办~!

网友:
还是找六个330并上比较安心点吧

网友:
俺 啊    还是保险点,麻烦点吧

网友:
你找个好板 你装上试试

网友:
我还是喜欢原装的,比较好用。

网友:
我试过几台了,ok!

网友:
怎么的也得把NEC的电容拆了。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懒人有懒法

网友:
时间长温度高应是会鼓包的。

网友:
上BGA  电容很好拆装的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这电容拆着难拆.

网友:
够懒的,支持一下

网友:
LA-4495P Acer Aspire 4736zg  對吧 電容這樣接,現在是可以,過陣子還不是得拆,而且這樣還真難看哩
就像樓主說的,真懶

网友:
对于只是容量减少的我看行

网友:
C殼不會頂住嗎?呵呵,有才哥。

网友:
那你干脆搞個固態電容上去啊

网友:
各有各的修法,不注重过程,只注重结果

网友:
都是直接用斜口钳剪烂,烙铁最大档拖两拖平了,换原装的,一般这个电容都在键盘下面,不用全拆完,楼主全拆了噢

网友:
懒人有懒方法,有时可以借鉴!世界上很多新发明都是懒人搞出来的!
同意楼主:
5.0
指纹密码
同意楼主:

网友:
新手,不懂这个是什么

网友:
做维修这行业懒是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
旧的不拆好像不行。

网友:
太有才了 ,

网友:
楼主没有考虑代换电容在电路中的XC,只考虑容量是不行的,维修中有很多容量正常的,上去就是不能用。

网友:
这样应该不稳定吧……

网友:
可以一试 但不敢 总这样

网友:
哥们你真是懒到一定程度了
小弟甘拜下风

网友:
能装进去吗?

网友:
LZ的波波这个怎么看啊!和我的完全不一样啊!!

网友:
我做不出来,良心不安,怕明天客户来找我

网友:
牛人啊。真是见过了高人了,学习了

网友:
又出来一个传说了。

网友:
这样坏的不拆掉 容易出并发症吧
同意楼主:
5.0
指纹密码
同意楼主:

网友:
很厉害嘛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你这样也很嘛烦

网友:
呵呵。 也是一种方法了。 我还是喜欢换这个电容。

网友:
没后遗症就行了,不过良心不安,万不得已不这种做

网友:
也是方法么!!!!

网友:
我觉的你这样更麻烦 还要拆整机 一般都是把键盘拆掉换上4个330的就可以了

网友:
多搞几个这样的话,而且空间够的话还可以勉强!!

网友:
好懒的方法,都是并几个电容上去

网友:
这样应该不保险的,师傅都是并6个330的碳电容上去的。

网友:
回头找个板子试试去

网友:
还是拆了吧!这样大家能学习吗?LZ够懒的,哈哈

网友:
还是 六个330 的稳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试过了,这样不行的
我上次上了个3300的台式机上电解电容也不稳定

网友:
加一个就够了吗????

网友:
省时省力下次俺也不再拆了 直接这样做

网友:
电容也不是容量越大越好 cpu电路也是如此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7630-1-1.html

网友:
奇才啊,长见识了!!严重同意楼主之创意!!!

网友:
贴片的我们也常这样做的,主要 看有不有空间

网友:
不把坏的换掉,应该还有杂波吧

网友:
这样改动短时间可以,时间长了爱出问题,还是应该按照原电路设计去更换元器件为好。。。

网友:
楼主这个板是三星的,就找两个贴片的330焊在电感处,如果ACER的就焊这面,其实原来的根本是不用拆的,就真接加就行了。

网友:
还是将原来的NEC电容取下,换个4个300的电容好些。

网友:
我也那样试过,直接用的固态电容,不过有几次还是要把几个钽电容才OK的,

网友:
只要达到同一效果,怎么做方便就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并上去,原装的都懒得拆,懒到这个地步
在T4 X3的机器上早就这样做了,屡试不爽

网友:
真是高手学习了,新手可真不敢

网友:
这个思维蛮好

网友:
方法很给力~~~

网友:
呵呵,那么肥肥的东东

网友:
电容这距离,有点远啊

网友:
这样的确省工省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并上去,原装的都懒得拆,懒到这个地步
这方法不错的哦,我一般是加330的电容上去只需加4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