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945 Conroe Series 2.1主板维修一步一高清图!

楼主(2012-06-02):
七彩虹 945 Conroe Series 2.1主板维修一步一高清图!
故障主板:七彩虹 945 Conroe Series 2.1
        接到这片主板的时候有点纳闷,自从跟饼哥学习了主板维修,在有图纸的情况下,很多板都很好修。但这种没有图纸主板,怕修不好。而且因为工作的问题,自从认真上完一期主板课后,都没有时间去复习和专心学习。
        不管了,就从修这片主板开始,回顾一下以前学过的知识。
        开始着手了,在未上CPU和内存之前,首先还是打打值吧,没有明显的问题。装上CPU和内存开始上图吧,先看看主板的全貌。

        还不知道主板是什么故障,个人认为“还原故障现象”是做维修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所以先来个→“还原故障现象”。

        主板待机电压正常,接下来点开关看看主板是什么故障。

        原来这片主板故障是点不亮,无复位呢!这样再来测测CPU有没有复位信号先吧。
        怎样找到这个CPU复位测试点,当然是事先上假负载找出来的啦,哈。CPU也没有复位信号。为什么会无复位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这个先不管了,先易后难,先测测主板几大供电,把故障范围缩小再看。

         测量内存电压1.79V正常。

        CPU核心电压为0。

        总线供电也没有。

        桥供电也没有。刚好逮个正着,问题就在这里,因为这片主板的总线供电是由桥供电降压得来的,所以把故障点锁定到桥供电。

        这片主板的桥供电是PWM电路,由一个W83321G控制上下管来产生电压的。

        测量经过电感有5V的输入的。

        测量W83321G的1脚有4.24V电压。

        测量W83321G的5脚也有5V电压。

        测量W83321G的7脚也有4.55V电压。
        8脚的W83321G的工作条件都基本满足。
        在线测量两个场管也没有明显的问题,先把W83321G换了吧。

        更换W83321G后,测量桥供电1.5V已经有了。

        总线供电也可以从桥供电降压得到了1.2V。

        上CPU测量CPU核心供电可以正常输出1.32V了。

       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也灭了,已经跑码啦。

       装显卡,跑码,显示器点亮。

补充内容 (2012-6-2 11:40):
在这里感谢饼哥的教导,我会继续努力学习的。。。小小的成功让我有点成就感,更有自信学下去。。。

补充内容 (2012-6-2 11:44):
同学们给点专业评价哦,觉得可以给点分,下再发点更详细的贴。

网友:
真的很详细,技持这样的贴子,可能有些高手会觉得这样很繁琐,因为大多人都不会这样量了,几秒钟就判断哪里问题了,不过在基地发这样详细的贴子对新手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8脚的W83321G的工作条件都基本满足。
在线测量两个场管也没有明显的问题,先把W83321G换了吧。

W83321G测量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值得注意

网友:
一般桥周围电容爆的,控制场效应管的也会坏

网友:
饼哥的徒弟还是功底还是比较扎实的!赞一个!

网友:
LZ很蛋定
1KB
好贴~收藏了以后有用

网友:
好相信,支持你

网友:
谁教教我怎么看电路图啊,我都看不懂 --。
太帅了啊,很好下

网友:
诊断卡复位灯在那亮着呢,怎么第一反应去测CPURST#?

网友:
这只是说它的工作条件都满足,而且后级电路也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就说明它一定是坏了的。。。。

网友:
那也是,是很有帮助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过这类供电类故障还不算很难修.

网友:
桥供电的输入暴了颗电容

网友:
电感旁边那个蓝色的
是真的股了包也

网友:
完全同意,感觉不是W83321的问题,而是这个电容引起的问题而已!只是感觉
这种问题都是电容鼓包引起··管理IC坏的···
图片shang看到了那个电容鼓包了,不知道楼主注意了没有!

网友:
我一般碰上复位灯常亮先测各大供电。
貌似945的板子是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VCORE。不知这顺序理解得对不。
修过几块华硕的945都是无VCORE,无桥和总线供电,无内存供电,最后修好内存供电一切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那也是的
对

网友:
思路很清晰~CPU没电压想考虑到桥的1.2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只是说它的工作条件都满足,而且后级电路也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就说明它一定是坏了的。。。。

网友:
那个W83321很容易坏

电容坏了,一般PWM芯片都坏

网友:
修过一个主板,也是W83321坏了,但是它的现像是诊断卡的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我的板子和你一摸一样。。。。。。。。。。。。。。。。。。。。。。。。。。。。。但我没修好,换的4脚芯片没效果,这个板本来以为能修好的,哎,不提了,伤心,刚又翻出来,竟然不开机了。。。。。。。

网友:
我知道没为什么没修好了。我电源方向搞反了。
我以为是W83321G这是后极,后极短路拉低了VTT,我就把W83321旁边的一对场管拆了一个,还是短后我才换的小芯片,也没有焊上场管,造成还是没有vtt。。。。。。。

网友:
你帮我看看w83321G旁边两个场管的电压好么,我还是没修好

网友:
25期但丁,是不是。这么长时间才发个简单的故障,不怕饼哥骂你呀   。你的测量方法顺序应该改下,Intel,先内存再桥供电。桥供电修出后再去查下面的。不过还是祝贺你下,时间长了会成为高手的

网友:
时序很重要 另你那个鳄鱼夹可以用钳子夹一下这样就可以夹到螺丝洞里进去。

网友:
好像有些板要上真U才会有北桥的1.2V供电吧!!!

网友:
W83321 的引脚定义是怎么知道的啊?

网友:
支持这样图文并梦的啊维修实例

网友:
新手学习的榜样,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原来W83321G的脚位电压是1 5  7 啊。。楼主还知道哪些8脚I/C脚位测试/说下,啊。感谢

网友:
基本都是1 5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