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6s不触发 成功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01):
惠普4416s不触发 成功笔记本维修

今天客户送来惠普4416s笔记本,按下开机键不触发,拆机上电源电流0.01,无3v5v。判断没有过保护隔离电路,实际测量q1009无控制电压,测后级电路无短路,所以直接连接Q1009的DS极在上电源,测量,有3V5V待机,按下开机键可以开机了。电流卡在1.8A,测量各个电感,发现显卡无供电,找到显卡供电管Q1029Q1030完全正常,但是无控制电压,找到显卡供电芯片U1014。查其EN和供电,全都满足,但是不发出控制电压,更换U1014,开机,量显卡供电感1.0V左右有电压了,接上屏亮机,经测试无问题。上图

同意楼主: 4.9 反对楼主: 5.0
1009那N管 不是直接导通的, 中间的二极管只是提供小电流, 最重要还是控制 才能大电流

网友:
支持原创 图纸收藏

网友:
手脚麻利啊!呵呵

思路很好。只是这样强行通电要是遇到还是不上电或故脏扩大就不好搞了。

网友:
更喜欢完美修复的。能把保隔修出来最好

虽然更喜欢完美修复,不过承认楼主已经不错了

网友:
不错~~学习下~~

网友:
好强大哦
那Q1009的G极没电压就不修啦?虎头蛇尾啊

网友:
就那么简单?

网友:
Q1009的DS可以短接,只要一通电它就是导通装态.4416S要用原装电源才能开机的,楼主是改的电源头吗? 不然怎么看到待机电压?

网友:
说说挺简单的·~

网友:
所以直接连接Q1009的DS极在上电源

这样行吗?你插上电源 跟电池能正常吗

网友:
连接DS,会有返修吗?

网友:
果断.最喜欢了.Q1009可以短接过去. 不会影响电池充电的.因为它是一直导通状态..

网友:
可以修复那控制脚开启不?

网友:
感觉像是搞军事演习一样太快了

网友:
该机型 HP 4410S 与4510S bios问题造成 开机无显 即不跑码

网友:
直接链接DS 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楼主属于秒杀呀

网友:
看你们修机器咋这么简单呢,自己拿到手头就蒙了,还要多学习

网友:
lz厉害啊  修机子说的太简单了 怎么到我们这里修起来 就这么麻烦 找这找那最后是一个也修不好  什么时候才能到你这种水平

网友:
  直接连接DS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
会不会显卡供电问题导致 无公共端电压

网友:
简单快捷的维修,不错

网友:
HP商用机也有这样的事情啊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学习了

网友:
我想知道保护隔离要怎么修好?遇到好多全是这样解决 实质性的这一块好像很麻烦!

网友:
在下佩服呀。

网友:
学习了 能省的 就给他省了

网友:
简单明了,高

网友:
楼主理论基础很扎实啊,知道直接短接DS不回影响不充电啊。

网友:
楼主牛,,快修就要这样的效果

网友:
楼主是威胁笔记本高手啊

网友:
保护隔了不修好 也行嘛 怎么把保护隔了给修好??

网友:
转转学习 楼主有两把刷子

网友:
能把隔离保护修出来最好不过了

网友:
思路清晰 水平很搞啊,,学习了,,

网友:
同意二十七楼,楼主现在把DS取了看电压能过去不喃,万一是显卡供电引起的喃

网友:
解释祥尽文字简洁

网友:
表示这样干过,没出现返修的。

网友:
维修的思路比较清晰哈。还有图,这样的维修实例还是值得看看的

网友:
说得简单,讲得精辟,一下就看明白了

网友:
思路正确了 不错

网友:
4416 右屏轴下边有一颗非常恶心的螺丝。

网友:
直接短接DS不回影响不充电啊

网友:
直接连接Q1009的DS极在上电源?怎么实现的,为什么?

网友:
直接DS 这样有点蒙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供电芯片 471坏的顶多的 可以说是通病

网友:
思路清晰 维修速度很快啊

网友:
楼主就是楼主 太厉害了

网友:
这样的维修实例还是值得看看的

网友:
楼主好思路,学习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有很多不一样

网友:
这样的帖子分析到位呀

网友:
好有思路,高手……

网友:
以后多出点啊

网友:
看似是修好了,但是没有找到根本的原因

网友:
太神速了,我昨天修到HP6535待机0。09搞了半天,都没有修好,把U34特别热,换了两个还是一样。

网友:
这样短接不行的,不装电池还可以,装了会大电流的。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怎么会没有3 5V呢?

网友:
新手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
这样连,及其不温度,你是在赌人品啊,哈哈

网友:
这样做不知道充电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没出也可以上到1.8A吗?还有4416S不是要用原装电源才可以吗? 你怎么看到待机电流的?还有好像改的电源头不能亮机..

网友:
这种修法还是有点不放心 啊,不过楼主的功底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
保护隔离直接短接,这也叫维修

网友:
那这个机器就是两个故障,一个是保护隔离,一个是显卡供电

网友:
可能是主板短路造成的

网友:
不仅值得看,还收藏了

网友:
这样飞过去能充电吗?

网友:
S-D  直接连 还是不算好的

网友:
个人还是认为最好能把机器给修全拉。。不过很多时候也没办法啊。。利和理不能两全啊。。

网友:
技术很不错哦。支持

网友:
速度蛮快的。。。。

网友:
思路清晰,果断到位~!呵呵`!支持楼主原创。。。。。

网友:
Q1009为什么没控制电压呀

网友:
英业达的板子,感觉修起来比asus的好弄,代码还跑

网友:
学习啦,值得借鉴

网友:
我今天拿到一台机子    电池可以用    电源是不能用的  仁宝的板子   也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最后也是短接了一个mos管的DS级   虽然说是好了    但给客户留下的就是电池和电源不能通用   电池今后不能用了   要拔下直接连电源

网友: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网友:
楼主的思路好好啊

网友:
厉害学习了,但是我想知道哦啊,这个机器,如3v,5v但是触发不了如何修

网友(2014-07-26):
楼主  你也太直接了吧

网友(2022-01-03):
Q1009可以短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