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三温区BGA的几点疑问,恭请老手和张老师解答

楼主(2012-06-01):
      没钱买新的,最便宜的3900块钱,我也买不起,所以想DIY。准备两个温控 如图
两个atten风枪 或者两个这样的风枪
发热砖打算用100度的恒温电阻控制

疑问1  温控里面的输入 K型电阻 E 型电阻 什么的,还有PT100 哪个适合些
疑问2   温控里面的输入 选SSR固态继电器 还是 SCR  感觉SCR好,
疑问3   风枪选哪种好,ATEEN的热风枪感觉太浪费,因为里面的温控和调速都用不上。普通的呢怕太差。
疑问4    选的那个温控,只要70多块钱, 我看坛里的前辈用的都是400多的,是不是70多快钱测温不准,而且温度有漂移。

预先真心感谢老师们的帮助,查了几个小时资料,头晕目眩,胸闷气短,
放段音乐

网友:
70元的温控应该不能分段控制。而且和计算机没法完美接口。

网友:
一般BGA感温探头基本都是用K型的,这种感温头基本是点式的,反应比较快,影响也比较小。

网友:
DIY以简单实用为主。操作起来主要看使用者的经验,希望你能成为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温控 器用 有分段的 有固态继电器控制输出的 固态继电器灵敏度高 祝你成功

网友:
楼主真的挺牛的、、、、

网友:
能否利用电脑的串并口等作输出,来搞分段控制,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和软件?

网友:
你就先做一个,你认为高配置的然后再加东东就行了。我看论坛里有个前辈就是自己做的BGA是3温区的,温控用的是机械调整的你看看他的。

网友:
三温区自制起来比较繁琐,如果机械结构能找到其它工业制品改装话恳定能省力不少。

网友:
我已经买齐了配件,就等组装了,本来想弄便宜点,就是手动调温,但是怕调不好,后来还是买了PC410 两个,都带通讯,等装好了,我再发帖庆祝,

hjq

网友:
PC410也不是神器。BGA有好多参数是在使用过程中得出的经验,我就用的65一个的温控器也没出过问题呀,关键在测温点、风嘴距离、预热温度和时间、还有环境温度等等。

网友:
做一个也不少银子